你们试试把RC复位电容加到10uF会出现什么怪问题?

楼主(2011-03-18):
你们试试把STM32的RC复位电容加到10uF会出现什么怪问题?——看门狗实效了!恐怕这也是ST的首创——看门狗复位居然直接去拉低MUC的复位引脚!ST的软件,硬件的陷阱太多了,稍不留神你就中招。如果不是偶然发现,鬼知道还有什么陷阱等你跳!

楼主:
没别的意思,ST的FAE别上火,只是提醒一下同行,大家都不容易!

网友A:
手册上给出了推荐的复位电路和参数,你不遵守,自己给自己挖陷阱,:lol

楼主:
我不想去跟你讨论我加10uF电容有什么好处,也请你看看其他芯片的做法,ST真的连个或非门都加不起吗?

楼主:
另外,你的手册太多了,我看不过来,常识性的东西我不会太留意,你也没告诉我电容加大会影响看门狗啊!

网友A:
对不起,我不想抬杠,常识性的东西我也不想解释了。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复位了,你加那么大的电容多此一举。还有我对楼主很费解,见到你都是再骂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搞开发的就是对芯片要有所了解正确运用它。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芯片。你若是想什么都随着你的意愿来,你去学习SOPC吧,估计那个时候你又会抱怨好是好,但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典型的寄吧歪怪马桶漏

网友D:
典型的寄吧歪怪马桶漏
引用 网友C:

投个赞成票

楼主:
有些傻鸟,我真不想骂他,不懂就不要瞎叫唤,你TM做过工业机没有?用过专用复位芯片没有?你在ST上用用试试,明明有缺陷还要叫好,真是脑门被驴踢了!仔细研究一下究竟是即把歪还是马桶漏?你再找出一个这样做的芯片来?SB!

网友E:
10UF,在突然掉电,来电的时候能正常复位?做工业谁都不敢那阻容复位吧?而且10uf的电容。

楼主:
最看不惯一些用都不知道怎么用,没写过两行程序,就瞎叫唤的,我题目写的很清楚,只是提醒一下别人,不是揭ST的短,如果斑竹觉得我碍事,可以删我的贴!

楼主:
我只所以用10uf的电容是用为我把AT24C16的写保护脚通过三极管倒相之后跟MCU的复位脚连在一起了(我的IO口不够)防止在上电是误动作改写了EEPROM数据,特别时测试时故意不停插拔电源,之前我这样做是有效果的,做过很多实验的,所以把原电路照搬过来,在ST上就出了这样的问题,另外试过专用复位芯片,看门狗也不能复位,你别跟我说ST就不用专用复位芯片啊

楼主:
唉,是我太激动了,一个连数码管的驱动都写不好的人,我居然跟他较真生气,不过说来也可恨,这水平居然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网友F:
“做过很多实验的,所以把原电路照搬过来,在ST上就出了这样的问题”
不同的MCU,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楼主生搬硬套,认为在别的单片机的能用的,在ST的MCU上也能用。
教条主义!因循守旧!

“另外试过专用复位芯片,看门狗也不能复位,你别跟我说ST就不用专用复位芯片啊!”
这一条不要在这里谈了,我的客户中使用专用看门狗的多了去了,一年400K的都有。

楼主:
楼上看清楚,你又是一年几百K?专用的看门狗芯片专用的复位芯片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你看清楚再发言!

网友A:
请注意:专用看门狗芯片和专用的复位芯片的输出端都有推挽的与开漏的配置之分,在STM32的系统中需要使用开漏的,因为STM32的复位引脚是开漏配置。

网友F:
对不起,上面敲错了,应该是专用复位芯片,用户说为了保险,使用了一个复位芯片。

楼主:
香版主说的有道理,是个真正做技术的厚道人!

楼主:
我想ST在这里建这么一个论坛至少有以下三点意图:
1.给发帖求助者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2.给初学者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3.ST给自身搭建一个信息反馈的平台;
非常遗憾的是,个别人不但不能提出好的建议,却对发贴者冷言相讥;不是怀疑别人的能力就是怪发帖者多事,技术是在不断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我们需要,ST同样需要,我如果象某些自私自利的人一样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因为我发现的问题我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但我费了N多时间,不想别人也走弯路,某些人自己反省一下吧!

网友G:
大家讨论的时候应该“淡定”嘛,就算有些技术上的误解,也应该“平和”的讨论,不必“动粗”。呵呵

网友H:
lz陷入思路的误区
同样反过来想,我用惯了stm的0.1uf复位电容,再去看stc的手册,上面要求用10uf的,而且还是要接到电源上,我还觉得很怪异呢。我总不能为这个去骂老姚。

你用着不合适,不用就是。mcu品牌这么多,你也肯定能找到更适合你的芯片

st的产品是有缺陷,可那种mcu没缺陷?一片mcu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厂家一年销售可能都上亿美金的芯片出去。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按产品手册上的要求去选电容值。
你设计电路,都不按数据手册选元件么?
你买个电器,说明书告诉你接9v电源,你非接220电源烧了,你能说厂家是设计缺陷

网友I:
LZ的出发点不错,发现了问题及时给同行提醒,是个好心人。
但是,LZ有点过于经验主义了,:)

网友J:
淡定,淡定

网友K:
呵呵!

有啥好争的,一切跟党(厂商技术资料)走,蛋定,蛋定~~~~

网友L:
LZ过分了。

就这么点东西,
ST有什么必要非得保持和别的单片机一致?

人家不能用吗?

如果这种思维,不管你换PIC,AVR不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那样的问题!
绝对不会能和你以前的经验完全一致

网友M:
我发现LZ还处在手中有单片机心中还无单片机的阶段啊

网友N:
楼主的个性、脾气很暴躁。工程师应该淡定。

网友A:
淡定,淡定。

MCU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谁都有注意不到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自己曾经忽略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应该鼓励这种分享的精神而不是打击,这样才能够共同进步。

网友A:
这个问题不能说是BUG,只能说芯片设计人员脑子有问题,因为好些时候复位管脚要连在其他电路上的,如果连的电路是推挽输出就会出问题,并且这种问题是很难测试出来的。 ...
引用 网友O:

哈哈,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开漏输出的专用复位芯片呢?不要总是说别人脑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