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1-03-18):
file:///C:/Documents
看看这个图是否有错误,并且详细讲一下原理,主要是对桥供电原理不太清楚,谢谢。

楼主:
大家帮着看看吧

网友A:
帮着顶一顶,期待高手解答哈

网友B:
第一个LM124和NPN三极管构成电流源为电阻电桥提供电源。后面三个124构成仪表放大器对电桥信号进行放大。但R12、C24、C6的设计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