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侦听多路访问的过程是什么

楼主(2011-03-18):
(无正文)

网友A:
CSMA/CD
CSMA(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被称为载波侦听多路访问方法。基
本思想:任何站点要向公共介质发送信息时,首先要侦听介质上是否有其他站点正
在传送信息,如果通信介质上无载波,即没有被占用,则可以利用通信介质进行传
送;如果已监听到介质上有载波,即有其它站点正在传送信息,则必须等待介质平
静之后才能进行传送的处理,这样就会使信道上的冲突大大减少。按侦听介质的规
则可以分为非**CSMA、以概率1—**CSMA、概率P—**CSMA。
在CSMA的基础上可作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当站点开始发送之后,仍需继续侦听信道
一段时间,当检测到冲突就马上迅速取消冲突帧的传送。该协议被称为带冲突检测
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协议(CSMA/CD)。工作过程:(1)侦听,若空闲,发送。(
2)忙则侦听到空闲立即发送。(3)检测到冲突,立即停止,发送阻塞信号。(4
)随机等待,重新尝试发送。

网友A:
即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方法是一种争用型的介质访问控制协议。
是一种分布式介质访问控制协议,网中的各个站(节点)都能独立地决定数据帧的发送与接收。每个站在发送数据帧之前,首先要进行载波监听,只有介质空闲时,才允许发送帧。这时,如果两个以上的站同时监听到介质空闲并发送帧,则会产生冲突现象,这使发送的帧都成为无效帧,发送随即宣告失败。每个站必须有能力随时检测冲突是否发生,一旦发生冲突,则应停止发送,以免介质带宽因传送无效帧而被白白浪费,然后随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重新争用介质,重发送帧。 CSMA/CD协议简单、可靠,其网络系统被广泛使用。
csma/cd 是工作在数据链路层。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 以太网。

网友B:
huzixian讲的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