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STM8 内部整数高字节在前?

楼主(2011-03-18):
使用IAR For STM8L101 单片机调试,发现在内存里面整数的排列顺序是高字节在前。
这与一般的IAR习惯相反,我使用的IAR430 .IARC51,IARARM 都是低字节在前。
至于浮点数内部格式,我还没有对比。

  这个问题会影响数据交换。 是不是编译器会有开关设置呢?

网友A:
这是跟STM8有关,STM8本身就是big endian的,所以IAR For STM8也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