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接口

楼主:
RJ45接口通常用于数据传输,最常见的应用为网卡接口。
  RJ45是各种不同接头的一种类型(例如:RJ11也是接头的一种类型,不过它是电话上用的);RJ45头根据线的排序不同的法有两种,一种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另一种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因此使用RJ45接头的线也有两种即:直通线、交叉线。
编辑本段RJ45型网卡接口  10 100base tx RJ45接口是常用的以太网接口,支持10兆和100兆自适应的网络连接速度,
  网卡上以及 Hub 上接口的外观为 8 芯母插座 ,如图:
  RJ45接口pc端的,网线为 8 芯公插头
  10 100base tx RJ45接口引脚定义如下
RJ45接口引脚定义

PinNameDescription
1TX+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2TX-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3RX+Receive Data+ (收信号+)
4n/cNot connected (空脚)
5n/cNot connected (空脚)
6RX-Receive Data- (收信号-)
7n/cNot connected (空脚)
8n/cNot connected (空脚)

编辑本段RJ45型网线插头  RJ45 型网线插头又称水晶头,共有八芯做成,广泛应用于局域网和 ADSL 宽带上网用户的网络设备间网线(称作五类线或双绞线)的连接。在具体应用时,RJ45 型插头和网线有两种连接方法(线序),分别称作 T568A 线序(图1)和 T568B 线序(图2)。
  RJ45 型网线插头引脚号的识别方法是:手拿插头,有 8 个小镀金片的一端向上,有网线装入的矩形大口的一端向下,同时将没有细长塑料卡销的那个面对着你的眼睛,从左边第一个小镀金片开始依次是第1 脚、第2 脚、…、第8 脚。
  图1:RJ45 型网线插头的 T568A 线序接法示意图

T568A

T568A 线序的适用范围
  这种接法用于网络设备需要交叉互连的场合,所谓交叉是指网线的一端和另一端与 RJ45 网线插头的接法不同,一端按 T568A 线序接(图1),另一端按 T568B 线序接(图2),即有几根网线在另一端是先做了交叉才接到 RJ45 插头上去的,适用的连接场合有:
  1. 电 脑←—→电 脑,称对等网连接,即两台电脑之间只通过一条网线连接就可以互相传递数据;
  2. 集线器←—→集线器;
  3. 交换机←—→交换机。
  如图1 所示,RJ45 型网线插头各脚与网线颜色标志的对应关系是:
  插头脚号 网线颜色
  1 ———— 绿白
  2 ———— 绿
  3 ———— 橙白
  4 ———— 蓝
  5 ———— 蓝白
  6 ———— 橙
  7 ———— 棕白
  8 ———— 棕
  图2:RJ45 型网线插头的 T568B 线序接法示意图
T568B

T568B 线序的适用范围
  一、直连线互连
  网线的两端均按 T568B 接
  1. 电 脑←—→ADSL 猫
  2. ADSL猫←—→ADSL
路由器的 WAN 口
  3. 电 脑←—→ADSL 路由器的 LAN 口
  4. 电 脑←—→集线器或交换机
  二、交叉互连
  网线的一端按 T568B 接,另一端按 T568A 接
  1. 电 脑←—→电 脑,即对等网连接
  2. 集线器←—→集线器
  3. 交换机←—→交换机
  如图2 所示,RJ45 型网线插头各脚与网线颜色标志的对应关系是:
  插头脚号 网线颜色
  1 ———— 橙白
  2 ———— 橙
  3 ———— 绿白
  4 ———— 蓝
  5 ———— 蓝白
  6 ———— 绿
  7 ———— 棕白
  8 ———— 棕
编辑本段网线修复  对于直通线(两头568B),有信号的线是1236(橙绿),因此,如果某些线发生故障,可以用其余的线作为备用,修复后仍然可用.但是抗干扰性能有可能降低.

网友A(2011-03-18):
以太网雷击保护
以太网是广泛用于访问和城域网络基础设施。这些接口通常必须符合GR1089雷击浪涌测试。为了防止雷电浪涌,低钳位电压是必须的.
新一代的物理层更敏感雷击。为了防止雷电浪涌,(GR1089,IEC61000-4-5,K.20/21)ESD事件,低钳位电压的设备是必要的。

网友B:
楼主这排版有问题

网友C:
我一直对RJ45内部的变压器不了解其作用

网友D(2014-07-10):
我司专业做网络接口,网卡变压器以及RJ45座子。各种类型以及兼容市场主流型号。通过国网多数公司测试通过。如需相关资料,可与我联系。TEL:1858909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