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请教一个system generator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在system generator里用一个dds compiler生成了一个1MHz的正弦信号,采样频率50MHz,这个信号再
经过cic抽取滤波器(也是通过cic compiler设计的),采样速率降低4倍后,输出到示波器上观察不到信号……

我试了用simulink里自带的正弦波的源产生1MHz信号通过cic抽取后是可以观察到的

请参考附件

初学菜鸟一只,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小版我试了一下,发现我跑你这个会报错....
原因未知....

楼主:
版本问题?
我这个是ise12.3和matlab 2010a

原先发上去的mdl有点问题,dds频率比sine源产生的高了一倍,在主贴里更新了一个

网友A:
我再试试看

网友B:
看一下这个吧,
http://forums.xilinx.com/t5/DSP- ... iler-4-0/td-p/56025
在cic compiler 上加一个rs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