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能传输时钟吗,该怎么弄啊?

楼主(2011-03-18):
现在有一个功能要求50MHz的时钟信号从cpld的一个IO输入,另一个IO输出,中间不做控制,cpld只起到直连的作用,现在直接简单的把两个IO连起来,时钟信号无法输出,请问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的,需要外接高频晶振采样然后再输出吗,刚研究cpld,请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接在CLK管脚。你怎么量的,多少兆的示波器?

网友B:
一定可以的.不要担心可行性.普通的IO都可以输出50-200M的时钟作为外部的时钟使用.LS的建议可以看一下.

网友C:
肯定可以,普通的I/O就可以,如果用专用clk管脚就更好了。

网友D:
就是有点相位差吧?

网友E:
个人意见:我用的是vhdl语言你可以试着用信号赋值语句试试!如果不行就加一个中间信号,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