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 unique ID 问题

楼主(2011-03-18):
STM32 的 12Bytes unique ID ,如果只需要使用其中的某些字节作为ID,那么应该取哪一些呢?
换句话说,哪些字节的变化更频繁。

网友A:
你最好还是通过某种叠加运算缩小字长,而不是简单地截断。

网友B:
用某种算法对 unique ID 进行计算,得出新数据,这才是核心所在

楼主:
我看了一下STM8L10x 的文档,发现其中对unique ID 有详细的表述,对选取具有指导意义。但是STM32未见此类表述。

网友C:
96bit有点短哦。
来个128bit或256bit更天文一些

网友D(2014-12-09):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还是通过某种叠加运算缩小字长,而不是简单地截断。

仅仅通过叠加运算就可以吗?

网友E(2016-01-22):
你们在哪发现的ID地址,就是0x1FFFF7E8这些,STM32F0的地址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