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接光耦是不是就不用做防抖动的延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18):
延时的位置,是可以选择的。
我认为,一般可以在小电流处进行,也可以在信号源位置进行。

网友B:
需要

因为即使再普通的光耦,速度也小于几十微秒。所以一般的按键抖动可能会被光耦传送到副边。

建议在副边加RC做滤波。

楼主:
看来程序上还是要加防抖动的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