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不能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我先后有两个Jlink仿真器,都是插上后,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后来按照网上的做法,先Erase,后TST等操作,将V8.bin重新写入SAM7S64。网上说会自动升级,但是我重新写入的Jlink插入USB,windows找到了jilink,使用keil MDK4.14,提示固件太old,点击升级,但是升级失败,不知原因在哪里。
会不会是keil版本太高了?
先后试了两个地方下载的v8.bin,现象不是很一样,但都不能升级,但选择不升级在keil下不能使用?
不知有没有高手修好的,能否将能用的bin文件给我来一份,同时请告知您的环境,谢谢了
gaobq@126.com

网友A:
本人也有个 JLINK  v8.  一直用的 Keil 3.8A.
我一直从 JLINK 的网站上下载最新驱动. 安装后再将驱动 copy 到 Keil 的对应文件夹里.
插上 JLINK, 进入 Keil 环境, 设定 JLINK 的时候, 就会自动升级了.
原版是 4.10 的固件, 升级过 4.14, 4.15, 4.20, 4.22 等多个版本(里面的多个子版本). 每次都自动升级了.
以前也曾经网上下载过 v8.bin, 但从来没有使用过.
不过,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的情况.

网友B:
好像我的也是

楼主:
请问airwill“将驱动 copy 到 Keil 的对应文件夹里”,是将那个文件,考到哪里?
我是使用keil自带的,估计升级不成功与此可能有关系

楼主:
我将keil的segger目录下和jlink相关的文件都使用官方文件替代了,还是下载不成功,估计我的v8.bin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