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的进程堆栈

楼主(2011-03-18):
(无正文)

网友A:
CM3的堆栈是分为两个:主堆栈和进程堆栈,CONTROL[1]决定如何选择。
  当CONTROL[1]=0时,只使用 MSP,此时用户程序和异常 handler共享同一个堆栈。这也是复位后的缺省使用方式。

  当 CONTROL[1]=1时,线程模式将不再使用MSP,而改用 PSP(handler模式永远使用MSP)。 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原来,在使用 OS的环境下,只要 OS 内核仅在 handler模式下执行,用户应用程序仅在用户模式下执行,这种双堆栈机制派上了用场——防止用户程序的堆栈错误破坏 OS 使用的堆栈。
  此时,进入异常时的自动压栈使用的是进程堆栈,进入异常 handler 后才自动改为 MSP,退出异常时切换回PSP,并且从进程堆栈上弹出数据。

楼主:
请问,在CM3中的引脚模式,选择内上拉电阻和内下拉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当然有, 字面意思就能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