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理想电压源对理想电容充电会是什么状况?

楼主(2011-03-18):
通过RC充电,大家都知道是个零状态响应,书上讲的很清楚

那么理想电压源对理想电容充电会是什么状况呢?

是不是和阶跃信号一样?

但电容电压不是不能突变的吗?

网友A:
仍然相同,但电压上升率将极大,瞬态电流趋于无穷。

楼主:
零状态响应
Uc=U(1-e^(-t/RC)

当R=0时。。。

网友B:
只能说 lim R-->0 。

网友C:
上学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后来用狄拉克函数来安慰自己

网友D:
to LZ:

那个“理想”状况只存在“电路”里,即瞬间以无穷大功率向电容注入能量(假设全电路为理想导体)。其实,到了那个理想境界的话,已经不再是那个电路了。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理想导体,而在于利用KVL时的前提已经不再成立。设想一下,“瞬间以无穷大功率向电容注入能量”所需要的电流如何建立。KVL所涉及的回路中是没有提到磁通量变化的,这可能吗?

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简单的电路理论中解决,必须对“电路”有所突破才行。

网友E:
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就和1/0(1除以0)一样没有意义

楼主:
意义是不大

但理论上还是该有个比较好的解释的吧

网友F:
当理想电容遇见理想电压源。。。世界将在一声霹雳中消失。。。: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