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高内阻电压?

楼主(2011-03-18):
本人需要测量一路电压,驱动能力只有20微安左右,测量结果需要精确到0.5mV以内,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测量方案?本人用过先加一个buffer,再用TI ADS1110测量,但测量结果不太一致,有几2~3mV的偏差。先多谢大家了。

网友A:
待测电压是直流?
待测电压大概范围(尤其是最大值)有多大?

网友B:
既然是高内阻,这个电阻是多少?

楼主:
回二楼,是直流,一般是1.25V,最大可能1.4左右;
3楼:大概30k

网友C:
回二楼,是直流,一般是1.25V,最大可能1.4左右;
3楼:大概30k
引用 楼主:

如此,则利用戴维南等价,串不同电阻测两次,列方程求解。

网友D:
假设内阻为R,源电压是V,加精密负载R1测一次,精密负载R2再测一次,解二元一次方程即可得出R和V。

网友A:
本来想说用平衡法,但看楼主的意思,是要用A/D芯片测量。
楼主的误差,可能出在Buffer的失调上。你用的是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E:
可能你不用buffer,直接用ADS1110就没问题。

网友D:
推算LZ用的BUFFER输入阻抗10M左右,换个JFET输入型的BUFFER就可以了

网友F:
用带调零端的CMOS运放自己做个buffer

楼主:
首先多谢各位的回复,这几天太忙了,都没时间上来看。
回5/6楼:问题是电压测不准。
回7/8/9/11楼:Buffer是用OP07,经过buffer的电压基本一致,但ADS1110测量一致性较差,有几毫伏的偏差。大家有什么好的AD芯片推荐?

网友B:
这个电压的来源对电路影响很大,源的情况非得介绍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