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这样为设备供电,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2011-03-18):
用锂电池为两个设备供电,一个是视频模块,一个是摄像头。
锂电池电压为3.7V,视频模块的供电电压为5V,摄像头的供电电压为3.3V。
我将3.7V锂电池通过SP6641B,将电压升到5V为视频模块供电,然后再将锂电池的正极串联一支2欧电阻,并联一支3.3V稳压二极管为摄像头供电,可是这样供电,从视频模块的液晶屏上看,视频效果不好,感觉是摄像头的电压及电流供应不足,此时用万用表量电池两端电压为3.3v左右,摄像头的电源电压为3.2V。
问题:
       SP6641B及视频模块怎么会将锂电池的电压拉到3.3V呢,用此3.3V电压为摄像头供电,而摄像头却又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3.3V最好用个电源芯片供电,AM1117 3.3V的芯片。稳定

网友B:
5V电压不足是开关电源设计的问题,3.3V则不能用串电阻并稳压管的方式,功耗太大了。先整改5V电源,注意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出能力要足够,纹波参数也要满足,3.3V从电池直接使用LDO获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