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插座打火怎么办

楼主(2011-03-18):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插入电源插头的时候打火的原因?
是板子上的DC插座,不是拖线板打火。
具体情况是:
板子是19V直流输入,负载0.5A,ACDC 适配器的规格是19V 2.5A
输入部分先是一些10nF 100nF的小电容,然后是保险丝,然后是一个1000uF的大电容
打火和负载有没有关系,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上电时序来解决?
板子上现在时序是,5V_STB-》5V-》 3.3V-》 1.5V-》 1.05V

楼主:
大家都没有碰到过么?求指点啊~~

网友A:
那就加个开关吧~
插好,再打开
PS:可以做在线中间

网友B:
电路中有电容存在时,上电瞬间的充电电流很大,接触点自然会打火,不要带电插拔就没事,一定要这么做又要消除打火需要使用电压慢上升的软启动电源,但实无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楼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把电路中的电容拆掉一些之后,确实好一点。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10次有一次吧。正在看是不是拆的不彻底。软启动我也想过,暂时我还没有测试。

网友B:
电容不宜拆掉,否则会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甚至无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但不是很紧要的位置。暂时还没发现影响功能。我就是想先确认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C:
“我就是想先确认问题到底在哪里”
没有问题,无所谓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没有问题是什么意思?打火是个蛮严重的问题诶。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意思,是说打火(发生火花)是正常现像。
不知道你认为“打火是个蛮严重的问题诶”严重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吓到消费者。会认为你的产品不安全。会失去订单。产品就白做了!

网友C:
那么建议你不要用插座,改用消费者不能自行拆卸的方式,例如螺钉联接或焊接。
其实,只要用带有外壳的插头插座,消费者看不到打火就行。

网友D:
很多杂牌公司的小产品采用串小电阻的方式缓解上电冲击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串小电阻的后果带来的必然是效率的降低!楼主的问题是负载大,而电源上电瞬间会对输入端电容充电,同时电路马上进入满负载输出。也许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软件延迟启动电路中的各个负载。正如MAYCHANG老师所说:没有问题,无所谓在哪里。不行就换个额定输出更大的开关电源,不过这可能是浪费!

网友C:
加电感后,上电不容易打火,但下电时(拔插头)容易打火,仍不能满足楼主“消费者”要求。

网友F:
俺的本本电源以前很多插线板会打火,但是实验室弄的清华同方的插线板居然大多数不打火,只有一个会打火,很是纳闷清华同方的这批插线板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G:
加个电感,电感前面对地加个二极管,可消除打火。

网友H(2011-06-20):
保险丝换成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I:
有些地方是不能打火的,在油田、汽田用打火试试:D

网友J:
电流太大或接触不好等等原因都可能造成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