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因数

楼主(2011-03-18):
那位大哥帮忙说说如何做电机功率因数检测计算,谢谢!

网友A:
功率因数 就是功率因数 和电机没关系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
只用检测这个相位即可 就能算出来了

网友B:
楼上的定义不对。
回去查查书去吧。

网友A:
楼上的定义不对。
回去查查书去吧。
引用 网友B:

难道上面的计算方法不对?
我觉得上面的方法对于单片机处理来说简单实用。 而且还有现成的IC.

我也请楼上的 好好看看书。:)

另附:(我认为是对的)
在电动机中有电感,所以在电动机接入交流电路时,其两端的电压与其中流过的电流不同相。电流的相位会比电压的相位滞后一个φ角。
同时,电路中的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并不等于功率。
于是我们将电路中电流与电压的乘积称做视在功率,记作S,于是S=U*I。
视在功率的单位是:伏安,记作VA;
而电路实际消耗的功率(在为里称为有功功率)P=U*I*cosφ,单位是:瓦,记作W;
在这里,cosφ是一个小于1的数,我们将它称为此电路的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cosφ的计算方法有多种:
1、求出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φ,再求余弦值;
2、求出有功功率P,再求出视在功率S,cosφ=P/S;
3、求出电路中的电抗X,再求出电路的电阻R,φ=tg^(-1)X/R,就是电路中的电抗与电阻的比值再求反正切就是相差φ,再求出余弦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