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峰值检测电路(TI) 求助

楼主(2011-03-18):
最近在做一个有关峰检测的电路,网上一搜就有,非常经典的就是那个LM311,刚好手头有啊!就按照datasheet搭了一个,测试后不行,然后我就怕是搭的不稳定就焊了一个电路,但是还是不行,我还是不死心,就按照结构图,运放+三极管用其他元件搭的,有现象,但是达不到要求。现在我把LM311的峰值检测电路贴出来希望哪位大虾做过的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测试后不行”,“但是还是不行”,“但是达不到要求”
怎么个不行法,说说清楚。

楼主:
o,不好意思!我的语言表达有误,就是说这个电路前级是峰值检测,后级是跟随。在前级的那个是311,三极管的射级输出按理论分析应该是输入正弦波的峰值:如图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那个幅值会随我给311的电源电压变化,311我用的是双电源+-5V!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峰值有多大?

楼主:
电源电压,正负5V; 正弦波幅值为4v

楼主:
这个是multisim仿真的效果!!

网友B:
输出7接正电源?地1接“-”端3?

楼主:
7接正电源是正反馈!

网友A:
楼主没有认真读LM311的资料。
电源正负15V时输入最大只能到13.8V,换言之输入最高必须比电源电压低1.2V甚至2V。现在你用5V电压,输入幅度达4V,当然不行。把输入幅度减小些再看看。

网友A:
8楼:
7脚接电源正端,不是什么反馈。

楼主:
依然不得行!我把输入幅度值调成80MV,然后慢慢上升。但是幅值不变化,我把电源电压一加就变化!:L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可以输入不同直流电平观察-验证的

楼主:
输入不同的直流电平?  电压不同幅值不同那还怎么检测嘛?我改变输入正弦波的幅度幅值根本不变化啊!!
12# iC9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反馈在发射级上!就是一脚!

楼主:
上图仿真的时候应该用下图所示的LM311D!但是也没有现象!

网友A:
16楼图多了个R3,反相输入端悬空。
这叫什么仿真?

楼主:
我的神啊!这个线没有划上!但是我后来加上了的!!

网友C:
我的神啊!这个线没有划上!但是我后来加上了的!!
引用 楼主:
;P

网友C:
输入不同的直流电平?  电压不同幅值不同那还怎么检测嘛?我改变输入正弦波的幅度幅值根本不变化啊!!
12# iC921
引用 楼主:
你先做了再说——你既然是峰值检测,输入稳定的正弦波,能观察到的也只是一个值。因此,和观测直流运算这样的基本过程没什么区别,除非是交流耦合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峰值检波的核心,那个二极管(1楼是个三极管) 哪里去了?

网友E:
LM311是个比较器呀,

网友D:
比较器和运放比,只是线性度差,但是速度快,负反馈下用,没有什么错的.
关键是峰值检波是靠二极管+电容实现的,加上运放(比较强)只是冲点电流更大而已.

楼主:
20楼
今天去实训去了,在那里也是打酱油!现在是逃课回来了!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疑问, 但是那个出来的幅值为什么只是和电源电压的幅值基本相等呢?我给正选波的幅值才2V?

楼主:
21楼 途中那个三极管是作为二极管来用的!1楼的图是311的功能结构图!

网友F:
前级运放对输入的正弦波进行整流,对电容充电;后级运放将电容上的直流电平跟随输出。再设置一个反馈,将输出电压通过反馈与正弦信号进行比较,有偏差时,通过电容充电,改变直流电平。

网友G:
在前面的峰值检测电路中,输出点是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是datasheet里面的错误,那个正负输入接反了。正确电路如

下:

网友H(2011-11-17):
同样的原因,顶汉江之源,不过我用LM358达的电路用起一次,以后用LM324不得行,五(ˇˍˇ) 想~和三极管关系很大

网友I(2013-03-27):
lm311资料上显示的有问题,输入端(2,3)正负极接反了,换一下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