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b+gdbserver求指教

楼主(2011-03-18):
介绍一下我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arm-uclibc-linux-gcc 编译器
主机    IP : 192.168.1.224
目标机 IP : 192.168.1.223
通过nfs把host下的temp目录mount到target目标板子上mount下,可执行文件hello放在主机目录temp下.
->在目标机上使用gdbserver 192.168.1.224:2345 /mount/hello
提示:
Process test created; pid = 476
Listening on port 2345

->在主机上使用arm-uclibc-linux-gdb /temp/hello
GNU gdb 6.3.50.20050627-cvsCopyright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GDB is free software, covered by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nd you are welcome to change it and/or distribute copies of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Type "show copying" to see the conditions.There is absolutely no warranty for GDB.  Type "show warranty" for details.This GDB was configured as "--host=i686-pc-linux-gnu --target=arm-uclibc-linux"...
(gdb) target remote 192.168.1.223:2345
Remote debugging using 192.168.1.223:2345
[New thread 476]
Malformed packet(b) (missing colon): re:0;//数据包畸形
Packet: 'T050b:00000000;0d:509ef9be;0f:c0090040;thread:1dc;core:0;'

在目标机上面提示:
Listening on port 2345
Remote debugging from host 192.168.1.224
readchar: Got EOF
Remote side has terminated connection.  GDBserver will reopen the connection.
Listening on port 2345
Remote debugging from host 192.168.1.224
readchar: Got EOF
Remote side has terminated connection.  GDBserver will reopen the connection.
Listening on port 2345

求教问题出在哪里,是TCP参数需要重新设置一下吗?

楼主:
[root@GX3200 /]# gdbserver --debug --remote-debug :3456 /mount/hello
my_waitpid (474, 0x0)
my_waitpid (474, 0x0): status(137f), 474
my_waitpid (474, 0x0)
my_waitpid (474, 0x0): status(1057f), 474
my_waitpid (475, 0x0)
my_waitpid (475, 0x0): status(137f), 475
my_waitpid (475, 0x0)
my_waitpid (475, 0x0): status(9), 475
my_waitpid (474, 0x0)
my_waitpid (474, 0x0): status(117f), 474
my_waitpid (474, 0x0)
my_waitpid (474, 0x0): status(9), 474
new_argv[0] = "/mount/hello"
Process /mount/hello created; pid = 476
sigchld_handler
linux_wait: [Process 476]
linux_wait_for_lwp: <all threads>
my_waitpid (-1, 0x40000000)
my_waitpid (-1, 0x1): status(57f), 476
Got an event from 476 (57f)
stop pc is 400009c0
pc is 0x400009c0
stop pc is 0x400009c0
stop pc is 400009c0
linux_wait_for_lwp: pc is 0x400009c0
Hit a non-gdbserver trap event.
wait_for_sigstop: LWP 476 already stopped
Checking whether LWP 476 needs to move out of the jump pad...no
linux_wait ret = LWP 476.476, 1, 5
Listening on port 3456
handling possible accept event
Remote debugging from host 192.168.1.224
linux_async (0), previous=0
handling possible serial event
[getpkt: discarding char '+']
getpkt ("Hc-1");  [sending ack]
[sent ack]
putpkt ("$E01#a6"); [looking for ack]
[received '+' (0x2b)]
handling possible serial event
getpkt ("qC");  [sending ack]
[sent ack]
putpkt ("$QC1dc#8c"); [looking for ack]
[received '+' (0x2b)]
handling possible serial event
getpkt ("qOffsets");  [sending ack]
[sent ack]
putpkt ("$#00"); [looking for ack]
[received '+' (0x2b)]
handling possible serial event
getpkt ("?");  [sending ack]
[sent ack]
wait_for_sigstop: LWP 476 already stopped
Checking whether LWP 476 needs to move out of the jump pad...no
Writing resume reply for LWP 476.476:1

putpkt ("$T050b:0*"00;0d:403ea0be;0f:c0090040;thread:1dc;core:0;#f7"); [looking for ack]
[received '+' (0x2b)]
handling possible serial event
readchar: Got EOF
[getpkt: discarding char 'ÿ']
Remote side has terminated connection.  GDBserver will reopen the connection.
Listening on port 3456

楼主:
[gx@GxLinux mount]$ arm-uclibc-linux-gdb /home/share/mount/hello
GNU gdb 6.3.50.20050627-cvs
Copyright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GDB is free software, covered by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nd you are
welcome to change it and/or distribute copies of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ype "show copying" to see the conditions.
There is absolutely no warranty for GDB.  Type "show warranty" for details.
This GDB was configured as "--host=i686-pc-linux-gnu --target=arm-uclibc-linux"...
(gdb) set debug remote 1
(gdb) set remote X-packet auto
(gdb) set remote P-packet auto
(gdb) set remote Z-packet auto
(gdb) target remote 192.168.1.223:3456
Remote debugging using 192.168.1.223:3456
Sending packet: $Hc-1#09...Ack
Packet received: E01
Sending packet: $qC#b4...Ack
Packet received: QC1dc
Sending packet: $qOffsets#4b...Ack
Packet received:
Sending packet: $?#3f...Ack
Packet received: T050b:00000000;0d:403ea0be;0f:c0090040;thread:1dc;core:0;
[New thread 476]
Malformed packet(b) (missing colon): re:0;
Packet: 'T050b:00000000;0d:403ea0be;0f:c0090040;thread:1dc;core:0;'

(gdb)

楼主:
gdbserver发送数据包
$T050b:0*"00;0d:403ea0be;0f:c0090040;thread:1dc;core:0;#f7
gdb接收数据包
$T050b:00000000;0d:403ea0be;0f:c0090040;thread:1dc;core:0;#f7
由于数据包0b后面的几位出错,导致checksum的时候提示错误的数据包,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

网友A(2011-05-26):
主机这边没有指定调试的程序吧?你试着在target remote之前先执行
file /temp/he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