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2V电路烧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3-18):
请帮忙看一下图中DC/DC 24V转12V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可在实际焊接板子的时候,倒是能正常输出12V电压,并且可调。但是电路运行一段时间后,电位器发热严重,后来整个电路都不能启动了,应该是烧毁了。
      不知道是何原因?是因为R1和R2阻值太小,还是电阻功率不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位器没有用啊。。

网友B:
你电位器选的多大功率的?可以计算它的功耗呀,不用费力去猜了

不过我还没见过电压采样的分压电阻用这么小的,按你现在的阻值,R1上的功耗接近0.6W,你R1选的什么功率的电阻?

电阻烧了一般是开路,自己测量一下也可以呀
如果R1开路,反馈电压没了,输出将会等于输入
如果R2开路,则输入将会在IC基准电压的值,多数线性稳压IC在1.25V左右

网友C:
二脚串输出电感,对地接2级管?

网友D:
是不是电位器调整到很小阻值,然后发热损坏了。

网友E:
用功率大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