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有没有液晶屏驱动芯片啊?

楼主(2011-03-18):
有的话,性能如何呢?

网友A:
PSoC就可以呀,呵呵

网友B:
PSOC性能肯定没问题,关键是灵活。不过对PSOC来说,IO是很贵的,一般MCU+LCD driver肯定便宜。除非你不care成本,或者PCB太小,放不下2个IC。

楼主:
PSOC行吗?
MCU+LCDdrivier的方案,还请3楼的介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