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指点!AAJFK 是什么??

楼主(2011-03-18):
跪求指点,近来得一款电源上面用的电源IC芯片是AAJFK sto23-6。请问是那个公司的生产的啊!!是什么型号??

楼主:
楼上的,这个不是电源IC啊!!我看了一下,对不上号啊!!还有那位大侠知道??帮个忙吧!!

网友A:
你按上面引脚把周边电路补上再看看

这个也是AA 363封装的,看一下

楼主:
谢谢了!!但是也不是啊!!郁闷啊!!怎么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A:
你按上面引脚把周边电路补上,贴上来

网友B:
用过一个Maxim的AA?K的,比楼主的字母都少了一个.
你先说一下,是升压的还是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