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解决时钟设置时间问题

楼主(2011-03-18):
自学单片机,用的开发板上面带的时钟芯片是DS1302,本人写了个程序,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想用键盘设定时间,但是每次键盘设定之后推出设定的是,液晶(1602)上显示的都不是键盘上设置的时间,如果我想用键盘设定时间的话,应该把键盘设定之后传给1302的语句写在哪里啊?
这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rs=P2^6;
sbit wr=P2^5;
sbit lcd=P2^7;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
sbit SCLK=P3^6;
sbit DIO=P3^4;
sbit CE= P3^5;
sbit ACC_7 = ACC^7;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0,a,s1num=0;

char        shi,fen,miao,nian,yue,ri,xingqi,flag;
uchar table1[]="    -  -  ";
uchar table2[]="      :  :";
void delay(int a)
{
        int x,y;
         for(x=0;x<a;x++)
         for(y=0;y<71;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wr=0;
        P0=com;
        lcd=0;
        delay(5);
        lcd=1;
        delay(5);
        lcd=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wr=0;
        P0=date;
        lcd=0;
        delay(1);
        lcd=1;
        delay(1);
        lcd=0;
}

void init(void)
{
        write_com(0x38);
        delay(1);
        write_com(0x0c);
        delay(1);
        write_com(0x06);
        delay(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delay(1);
        for(a=0;a<10;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20);
        }
        write_com(0xc0);
        delay(2);
        for(a=0;a<12;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40);
        }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temp;
        CE=0;
        SCLK=0;
        CE=1;
        for (i=8;i>0;i--)
        {
                SCLK=0;
                temp=addr;
                DIO=temp&0x01;
                addr>>= 1;
                SCLK=1;
        }
        for ( i=8; i>0; i-- )
        {
                SCLK=0;
                temp=dat;
                DIO=temp&0x01;
                dat>>= 1;
                SCLK=1;
        }
        CE=0;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
{
        uchar i,temp,dat1,dat2;
        CE=0;
        SCLK=0;
        CE = 1;
        for (i=8;i>0;i--)
        {
                SCLK=0;
                temp=addr;
                DIO=temp&0x01;
                addr>>=1;
                SCLK=1;
        }
        for (i=8;i>0;i--)
        {
                ACC_7=DIO;
                SCLK = 1;
                ACC>>=1;
                SCLK = 0;
        }
        CE=0;
        dat1=ACC;
        dat2=dat1/16;
        dat1=dat1%16;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

void Initial(void)
{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00);
        write1302(write_SECOND,miao);
        write1302(write_MINUTE,fen);
        write1302(write_HOUR,shi);
        write1302(write_YEAR,nian);
        write1302(write_MONTH,yue);
        write1302(write_DAY,ri);
        write1302(write_wEEK,xingqi);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8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c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flag=1;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write_com(0xc0+10);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c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c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c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c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c0+4);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c0+10);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c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c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c0+4);
                                        }
                                }
                        }
                }
}
void main()
{
        Initial();
        init();
        while(1)
        {
                if(flag==0)
                {
                        miao=Read1302(0x81);
                        fen=Read1302(0x83);
                        shi=Read1302(0x85);
                        ri=Read1302(0x87);
                        yue=Read1302(0x89);
                        nian=Read1302(0x8d);
                        xingqi=Read1302(0x8b);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nyr(8,ri);
                        write_nyr(5,yue);
                        write_nyr(2,nian);
                        write_nyr(11,xingqi);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