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P05和7805

楼主(2011-03-18):
78P05那里有卖的呀 如果没有那么7805扩流的10A上时间使用没问题吧 另 7805扩流到10A的话用什么型号的管子,还有就是扩流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扩流到10A,不如改用开关电源了。

楼主:
我问题是我是DC10-24V输入,改不了的 放在设备里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IC能替代的``输入做到DC10-24V 输出就是DC5V 25W 其他的没什么要求的 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A:
输入最高24V,电流最大10A,你的热耗散最大(24-5)*10=190W。一个风扇恐怕不够用。

网友B:
N个并联也可以,只是不如采用开关电源而已。

网友C:
78H05啊,78Q05也可以吧?

网友D:
LM2596吧,78系列不行

网友E:
老老实实的去用开关电源吧,否则就是在做电炉了,即使你不在乎环保问题,散热也是个**烦,整体成本会比开关电源更贵。5V5A额定输出的开关电源芯片不少,外接MOS管的话可以选择的方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