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维修中运放检测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请教有关运放好坏检测方面的问题大家好,最近在学习电路板的维修,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运放好坏的检测方法,
由于本人是新手,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明白,所以请大家多多指导!:)

:) 资料如下:
运算放大器好坏的判别对相当多的电子维修者有一定的难度,不只文化程度的关系(手下有许多本科生,不教的话肯定不会,教了也要好久才领会,还有个专门跟导师学变频控制的研究生,居然也是如此!),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理想运算放大器具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分析线性运用的运放电路十分有用。为了保证线性运用,运放必须在闭环(负反馈)下工作。如果没有负反馈,开环放大下的运放成为一个比较器。如果要判断器件的好坏,先应分清楚器件在电路中是做放大器用还是做比较器用。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则我们在维修时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如果大的离谱,如几MΩ以上,则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如果此阻值较小0Ω至几十kΩ,则再查查有无电阻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的话定是做放大器用。

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即使有差别也是mv级的,当然在某些高输入阻抗电路中,万用表的内阻会对电压测试有点影响,但一般也不会超过0.2V,如果有0.5V以上的差别,则放大器必坏无疑!(我是用的FLUKE179万用表)

如果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则允许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不等,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正的最大值;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0V或负的最大值(视双电源或单电源)。

如果检测到电压不符合这个规则,则器件必坏无疑!

这样你不必使用代换法,不必拆下电路板上的芯片就可以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了。 〕
现提出如下疑问:
1.是不是运放都能这样检测呢?
2.若按上面的理论,对于运放构成的运算电路如:减法电路该如何定性: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呢?
因为它的输出端到输入端有反馈电阻存在,这样应该定性为:放大器,且同相输入端电压应等于反响输入端电压,
但是对于减法电路而言,其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是可以不同的。那上面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3.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正的最大值;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0V或负的最大值(视双电源或单电源)。其中的输出电压接近正的或负的最大值
或接近0v是什么意思呢???
希望高手能够多多指导啊:)

网友A:
这样的**最好扔到一边去,看你的教材就够了。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理我啊? 知道坛里有不少大虾呢,:)大家倒是出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不会是提得问题太菜,都没人想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