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enuconfig问题

楼主(2011-03-18):
我在内核根目录下运行make menuconfig时提示“Your display is too small to run Menuconfig! It must be at least 19 lines by 80 columns”
是不是指我哪里内存不够呀??
求指教

楼主:
自己顶自己,高手指点下呀

楼主:
自己顶自己,
难怪就这么少高手,
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不是跟你说了吗,显示器太小了
可能你字体调的太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之前一直可以用的呀?在哪里可以调显示器呢,液晶屏是3.2英寸的

网友B:
你把Linux下的屏幕分辨率设置大一一点,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C:
控制台窗口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把Linux下的屏幕分辨率设置大一一点,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请问下,在哪个文件里,如果能详细到哪行就更好了,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C:
将输入命令的那个控制台窗口用鼠标拖大一点就行了

网友D:
把控制台的窗口调大,或者直接最大化控制台窗口就可以了:victory:

楼主:
可是我是ARM9加3.5液晶的,然后直接烧系统内核进去的,哪能拉呀?
因为是在系统内核里设置屏幕大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