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这个继电器用法

楼主(2011-03-19):
型号 РПС32Б РС4.520.224
外观:
引脚 :

引脚线路:

问题:只知它是一个双稳态继电器,不知两个线圈与两组触点的功能关系是什么,线圈6与触点4、7上的黑点什么意思?有知道的朋友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双稳态继电器? 我倒还没有用过, 不过看图和概念, 应该是这样的.
当控制线包 1,10 通电后, 触点2,3 相连, 8,9 相连. 并在控制线包 1, 10 断电后, 触点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当控制线包 5,6 通电后, 触点4,3 相连, 8,7 相连. 并在控制线包 5, 6 断电后, 触点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两个线包同时通电吗? 看谁有力, 说不好了, 也看谁**到最后了. 哈哈...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现在好像理解了:
线圈5,6通电后, 触点4,3 相连, 8,7 相连. 并在控制线包 5, 6 断电后, 触点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此时控制线包 1,10 通电后,触点2,3  8,9 变为常闭,控制线包 1,10 相当于复位信号,控制线包 1,10 断电后,继电器自然还是维持初始初始状态。

网友A:
我不是很肯定, 楼主有条件就进行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