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DCM的原理和设计

楼主(2011-03-19):
 动态DCM是在DCM特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应用设计。大致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在DCM_BSDCM_PS基础上设计的,带有反馈回路的DCM;另一种是在DCM_ADV基础上设计的,反馈回路和重配置接口相配合的设计应用。

楼主:
2.1 反馈回路的设计
          带反馈回路的动态DCM,主要是针对DCM_BS和DCM_PS设计的。由于这两种DCM不具有可重配置功能,因此在输入时钟变化范围超过了最大允许变化范围时,必须进行手动复位。如果能够在重配置功能上引入一个反馈回路,就可以极大地提高DCM的动态频率范围,并可以实现DCM的失锁自启动。
          反馈回路的工作过程是:对DCM的失锁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反馈给DCM,让DCM重新锁定。失锁信号的处理过程分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采用FPGA的其他稳定时钟源对失锁新号采边沿,然后把边沿信号整形为复位信号所要求的脉冲波形,延时一定的周期后,送到DCM的复位端,对DCM进行复位。另一方面,对失锁信号用稳定的时钟源进行计时,计时超过3 s(可以根据应用修改计时时间),如果失锁信号一直有效,就产生一个脉冲,对DCM进行复位,循环往复,直到DCM正常工作。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

          反馈回路的原理分析:当DCM输入频率变化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后,DCM开始失锁,此时通过稳定的时钟源采集DCM的失锁信号;然后对DCM进行复位,由于DCM中含有时钟锁定环路(DLL),DLL会对新的时钟产生一串延迟单元,形成延迟链路。DLL中的相位检测器比较输入时钟(CLKIN)和反馈时钟(CLKFB),并控制延迟链路选择器,选择合适的时钟输出,直到CLKIN与CLKFB完全吻合,完成新一轮的锁定。如果在时钟锁定的过程中,输入时钟再次发生变化,将会导致DCM无法锁定。此时,启动第二个进程,对失锁信号进行计时,超过额定时间,就对DCM进行复位,直到DCM正常工作。
          由整个分析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增加反馈电路后,DCM可以适应不同输入时钟的变化。但是输人时钟并不是无限可变的,DCM有高频和低频的区别,高频的DCM无法适应低频的输入频率,同样低频的DCM也无法适应高频的输入时钟。因此,在IP核生成时,就决定了输入频率的变化范围,这个范围可以在IP核生成时的数据手册中查到。

楼主:
 2.2 反馈回路与重配置接口的配合
          就DCM_ADV而言,由于其具有可重配置功能,所以它本身就提供了强大的动态频率变化范围;并且在配置中可以选择DCM的高频和低频属性,因此它具有更加广泛的频率范围,高、低频都可以适应。不仅如此,可重配置功能还可以动态地改变DCM的相位偏移和复合输出时钟的分频比。但是,重配置功能的使用需要一个外部控制器对FPGA进行配置,硬件结构相对复杂。在不需要控制器的应用场合,它的使用受到限制。
          对于可重配置功能,在操作时要注意两点:一是需要动态改变的CLKFX的乘数(M)和除数(D)的值要先减去1,比如希望分频比是9/4,就需要载人M/D=8/3。二是在写入动态控制字时,要保持DCM处于复位状态,直到控制字写完后才释放复位状态。
          重配置功能的写时序如图4所示。其中,DCLK是其他接口信号的驱动时钟,在上升沿同步工作;DEN是其他接口的使能信号;DWE是读/写控制信号,如果DWE是FALSE,为读操作,否则就是写操作;DADDR是读/写地址总线;DI是数据输入总线,只有当DEN和DWE同时有效时数据有效,而且实际的写操作是在DRDY返回之前的某个时刻发生的;DO是数据输出总线;DRDY是与DEN对应的一个信号,标志着一个DRP操作周期的完成,DO总线数据要在DRDY有效时间内DCLK的上升沿读取才有效。

                如果可重配置功能与反馈回路相互配合,就能实现功能更加完善、运行更加稳定的自适应DCM。反馈回路主要完成对时钟变化的自适应;而可重配置功能则主要完成高频或者低频DCM的选择,相位偏移的控制以及复合频率(CLKFX)的设置等。两者相互配合,既可以降低只用重配置功能造成的复杂度,提高稳定性,又可以弥补反馈回路无法实现的复杂时钟管理功能。功能框图如图5所示。

网友A:
7楼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B:
dan_xb提到的在数据手册中都有介绍.下载查阅就可以了

网友C:
解释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