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不好搞啊

楼主(2011-03-19):
MCU, PCB, ROM, pc, ic
前段时间老板给个项目,本来都做完了,但是最后客户一定要求不改PCB,一下搞得熄火了。
问题就在于客户给的板子上有个sop14的MCU,之前是由别人写的,那位兄弟很干脆的把型号抹了,现在我们老板接了升级版本的开发,因为单不大,客户不愿意改机架,就压着我们找IC,找了1个多礼拜了都没找到,晕。

请问有没有兄弟用过这样的MCU, 1K ROM左右,sop14的,第7脚是Gnd,第10脚是Vcc的???

网友A:
跟客户再要个板子回来看看chip型号不就O了么

网友B:
把PCB板式设计成一样的不就行了,兼容原机架很简单,电路当作“黑箱”处理即可,只要输入输出和功能是相同的就行。

网友C:
跟这种GP不懂的老板、难缠的客户打交道一般得脑袋灵活,时刻保持高度清醒,否则很容易被误导进入死胡同;
同意chunyang

另外从咱同仁的道义上说,虽然你可能不会打算去**人家的,但最好重新设计一套,保持兼容,这样道义上说的过去!
这个费用或者时间花费不管是公司出还是客户出,这个成本必须出的,他们过河拆桥!真TMD卑鄙!
否则人家也不会把型号抹掉了!

建议以后这种分析具体什么型号MCU的贴一律禁止回复!
因为你完全可以用其它型号代替重新开发,知道那是MCU即可!

网友D:
这种GP客户,不鸟他们最好。

网友E:
小单不接

网友F:
如果lz还是找不到型号,那么再看看这两天T叔写的渔翁笔记。

把你那个板子CPU的相关信息核对一次。看看封装会不会是TSSOP14,或者除了7/10,还有其他的连到电源和地的管教?复位是哪个?晶振是那个管教?

网友G:
问问客户以前的供应商呀,很多时候被磨是怕抄

网友H:
我不赞成这样搞。抄创意、抄功能还不够,还要抄板子。

网友I:
找到这款mcu,程序也要自己从0开始写,
还要熟悉这款mcu的结构

还不如找一款自己熟手的MCU来做。

网友J:
Sony SW7600GR收音机说明书(中文)

网友I:
赶紧动手,不要纠结了。

网友K:
找1个几毛钱的芯片,帮定在1个小板上,功能定义对应起来,再插上原客户的PCB板上,就行了。这样你选择芯片的范围大很多

网友L:
背板才是王道

网友M:
貌似芯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