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传输

楼主(2011-03-19):
本人正在做四轴飞行器,想在飞行器加上视频无线传输功能。,
无奈对于信号的带宽、频率、功率的选择,发射接收芯片选择不太了解。
所以特别希望能得到chunyang老师和各位牛人的指导。

网友A:
我之前的公司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
那太好了 你能为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吗?

网友B:
nordic和cypress有这样的芯片。很多航模上都用
CYRF6936
Nrf24l01..

网友C:
如果飞行器的操控距离较远,需要较大功率的机载无线信道,频率不能采用常用的433M、2.4G等,需要申请专用频段,如果视频信号是数字的,频率最好高一点,但技术比较复杂,模拟的用1G一下即可。第一件事,确定工作频率和传输距离。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想问一下有这样现成的模块吗?价格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