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模抑制磁环和和共模抑制磁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19):
图1可以是共模电感,两线同名端分别接到供电电源的两端,也可以是差模电感,两线同名端分别接供电端和受电端,或两线并联使用(当单个电感使用)。

网友B:
不大明白:L

网友C:
同名端接法不同起不同的作用
图2画错了,画对了也不一定是共模电感

网友D:
电流产生的磁性相加的接法-差模电感。电流产生的磁性抵消的接法-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