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的直流电压如何升压到150V

楼主(2011-03-19):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所说,很不清楚。
你是要用买来的开关电源所输出的15V直流,另加一些电路来产生100V到150V(可调),30mA的直流电压?还是要将买来的开关电源改造,使其输出为100V到150V(可调)?

楼主:
你是要用买来的开关电源所输出的15V直流,另加一些电路来产生100V到150V(可调),30mA的直流电压?
谢谢

楼主:
我是要用买来的开关电源所输出的15V直流,另加一些电路来产生100V到150V(可调),30mA的直流电压?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复

网友B:
用 BOOST电路吧

网友C:
boost升压比不可太高,否则开关损耗很大,另外加一个反激电路吧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使用pump电路,虽然精确度难以控制,但是还是可以微调的,
同样,负载接入限流电阻即可以限制输出电流

网友E:
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比较合适,变压器升压。

网友F:
体积小的话,两级BOOST.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