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用示波器测纹波?

楼主(2011-03-1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一般用最小地线环法来测。
1)在要测试的电源端口并一个10uF的电容(必须)
2) 将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去掉(太长了,大概有8cm左右吧),在探头上露出地来。然后用表笔探头和地搭在电容的两个腿上。(这样地线最短,所以叫最小地线环法)
示波器用交流档、所有的带宽限制去掉,用峰值测量模式。

网友B:
10uF的电容,是做什么用的,请教。

网友C:
我上次测了一下电源的纹波,可是我用的是220uF的电容,不知道这个电容取多少是怎么定的,请mmax指点。

网友D:
以前胡乱测过,往懂得人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