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1-03-19):
keil软件上默认的频率是24M,但是单片机上的什么晶片频率是11.0592M,到底要不要把软件上的24M改成11.0592M,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菜鸟我觉得没影响,晶振频率只影响指令周期的吧?反正你程序里设计时序的时候,是按照实际的晶振频率来算的。

网友B:
亲,这只对软件仿真的时间有影响,对硬件实物没影响,硬件运行时按照晶振的换算运行!

网友C:
偶从来不关心KEIL里的,它默认多少都无所谓

网友D:
软件仿真用的

网友E:
软件上的设置时软件仿真时候用的。。。如果不软件仿真,不用管。

网友F:
此帖可以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