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3-19):
请问一下74HC74型D触发器怎么清零?

网友A(2012-08-12):
LS74 是利用肖特基TTL 工艺制造的高速双D 触发器。每个触发器均有一个单独的清零和置“1”输入端,并且有Q 和的互补输出。在数据输入端D 的信息只在时钟脉冲的正沿上被传递到输出端。时钟触发是通过时钟脉冲的电压电平来实现的,与正脉冲的跃变时间无直接关系。当时钟输入无论在高或低电平时,数据输入信号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