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问题严重,纠结的啊

楼主(2011-03-19):
想用51单片机和DS18B20测试一下室内温度,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出来结果。我就复制人家的代码,做了一些修改,仿真的时候还是没有结果,我就纳闷,为什么别人复制代码可以用,我复制人家的就不行呢?我是单片机新手,还是有点看不懂DS18B20的时序的,希望可以在21ic上可以找到老师,一起交流!

网友A:
通常来说 这样的问题需要以下细节才能回复
你的仿真环境 是protues呢还是开发板呢还是自己搭建的板子呢
硬件原理图 用来确定你的18b20和单片机的连接情况
开发环境和代码段 看看软件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要认真学习,看到DS18B20芯片资料,特别是时序,至于你ctrl+V的不行,确定之前人家代码正确,再对照自已的IO口,修改下应该没问题的了!

网友C:
我也不会 这类代码自己写不出来。本来计划上周尝试着搭个测温度的板子的 遇到好多麻烦

网友D:
1 调整下端口映射
2 调整延时参数,前提是你得明白时序图和具体参数值,要不然都不知道往什么方向调整。因此好好啃啃DATASHEET吧。

网友E:
首先要保证对51已经比较熟.有一定的编程经验,再看1820 DATASHEET 10遍,保证搞定

网友F(2012-04-24):
这个都是时序问题

网友:
我最近就做了ds18b20温控器,时序还是很简单的,主要还是延时,哪里不懂啊?

网友G:
是哪里都不懂,懂就不会这样粘人家程序了。楼主需要看DS18B20数据手册10遍,重点理解时序,要看英文的,翻译的不来。

网友F:
即使是复制人家的程序也的看懂才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