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对拷的小的硬件设备

楼主(2011-03-19):
导师想弄个项目,关于U盘对拷的小的硬件设备,(可以是按文件级的拷贝,也可以是整个U盘的diskcopy)。就我和另一个师兄做,我是totally没idea啊。

楼主:
请问大家有何想法,需要何种水平,了解何种技术,有哪些软硬件测试环境。

网友A:
板子上包括CPU(MCU,DSP),两个USB接口,相关逻辑电路

网友B:
USB的规范
USB   Mass   Storage   Device的规范
至少一种USB   Host芯片的Datasheet
电源芯片(例如利用电池供电,就要做一个升压电路)

我的想法是应该先做市场调研,思路好,但是造价在多少用户能够接受、你能做得到这样吗?
先看看这个是否值得做。

然后再是看技术的东西。

网友B:
大学老师嘛,可能理论还可以,但是和市场接不了轨,要知道这样的东西一定能做出来,但是是否有意义做,你也要想一下的。

网友C:
先做出来再说。提高技术比赚钱更有长远意义。
搞清楚USB接口协议,其他的相关技术很简单。

网友D:
导师的项目?市场调研免了吧,能买到的器件就行。USB我做过一点,要用就用Cypress的芯片。如果还想学点新东西,就Cypress的USB芯片加上ARM,热门的领域

网友E:
为什么说“导师的项目?市场调研免了吧”
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没什么太大的难度,都是一些成熟了的东西,
如果真的是“导师的项目?市场调研免了吧”的话,那就做些探索性的东西啊!
不伦不类的可不好!

网友F:
整个现成的ARM板,再整个linux之类的,剩下的都容易了。

网友G:
需要2个USB设备口,中间相当一个桥。简单地,需要按键支持拷贝,复杂点需要液晶或者LED显示盘满、拷贝进程等状态。

软件上需要了解FAT/FAT32文件系统的例程,目录和文件的递归操作。

一般一个ARM只支持一个USB设备口;68013的USB口是连接主机的,不适用,设备口只能用GPIF扩展,麻烦。再找找有没有这类芯片。

用一片带FLASH和大容量RAM的单片机,两片CH376,分别连2个U盘,应该可以实现这事。速率不是最好的。

速度快的是用CY7C68001升级芯片,型号自己查,可以支持到UBS2.0。单片机用16位的。

网友H:
cypress 和smcs对usb还是比较有研究.
建议你直接联系他们原厂,把你的good idea给他们,
这样的帮助可能会最直接

网友I:
建议你直接联系他们原厂,把你的good idea给他们,

网友G:
刚才说错了,见到CY7C68001接主机的,没见过接设备的。

楼主:
嗯,多谢楼上建议

网友J:
南京那个企业的,ch37x,支持fat文件系统和u盘.你用两片,一周搞定.

网友K:
就是数码伴侣啊。
已经有相关产品了。
小伙子研究研究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做产品,已经有的产品也不是就不能做了。关键是看你的市场能力了。

数码伴侣很多地方都用呀。不过总体市场似乎不大,我周围的人似乎没有用的。呵呵。

比如著名的 《局长日记》 里面的 局长同志不就买了一个吗?

网友L:
什么是U盘对考啊

网友M:
刚好做过,ARM9+双口USB桥接IC,Linux,能实现U盘对拷。完整资料,从Protel的原理图到PCBA,不知道能不能有偿转让?

网友M:
只有U盘是CYPRESS的IC,68033,呵呵!

网友M:
参考图片

楼主:
结贴了,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