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疑惑

楼主(2011-03-19):
资料上有这么一句话
“功率晶体管零电流开通,开通损耗小。而二极管零电流关断,可以不考虑反向恢复问题”
晶体管零电流开通、二极管零电流关断是什么意思呀
还有“输入平均电流是其峰值电流的D/2。如果D=0.5,Ii=I1p/4”
为什么要除以2呢

网友A:
你的图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Ton期间功率管电流是从零开始的,Tr期间二极管电流是逐渐下降到零的。

为什么要除以二?因为功率管并非在Ton期间电流总是峰值那么大,而是从零开始线性上升到最大值的。

注意:反激电路的电流并非总是如图所示,也有功率管在Ton期间电流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设计。两种分别叫电流不连续和电流连续工作模式。

楼主:
明白!谢谢老爷子

网友B:
Ton时间三角形面积等于T时间矩形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