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P450A引线后带载能力下降

楼主(2011-03-19):
我用的一个直流调压电源,用TL494和IRFP450组成的PWM调压电路,因为IRFP450散热不好,后来改为将IRFP450通过引线接到PCB板外部,装到一个大散热片上,解决了该问题,但是将IRFP450A换上后,出现多台机器互相干扰的情况,而且会触发检测电流的保护电路,机器意外停机。请高人指点解决办法。目前IRFP450N也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比较高,且电压电流都比较大,不能随随便便“将IRFP450通过引线接到PCB板外部,装到一个大散热片上”。
建议恢复原状,包括功率管也用原来型号,散热问题用加风扇的办法解决。

网友B:
驱动线另用绞线引到MOS的GS二脚上,绞距尽量小一些,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楼主:
IRFP450与IRFP450A使用上有无区别,因为相同的使用环境,表现区别很大,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