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的问题

楼主(2011-03-19):
我怎么搞都没有通讯,EUART0_ISP,有什么特别设置吗 ? 谁有样程  谢谢了?或者高手指教下

楼主:
搞的没点头绪了

楼主:
版主给个SH79F166 的通讯样程给我啊 我已经解决不了了

网友A:
TXD这个pin需要设置成输出高, RXD这个pin需要设置成输入上拉打开

楼主:
不是这么简单的 引脚已经有信号了 但是进入不了中断,,那里有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A:
EA=1;
ES=1;
REN=1;
中断端口是interruput4;
如果看到有发送波形了,可以断点下来看看是否RI/TI是否有有置1?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设置的先后有问题了 先后还真的很中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