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驱动电路求解

楼主(2011-03-19):
如图:
求解这个超声波驱动电路的原理,以及那个把基极与发射极连在一起的三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A:
同求解,基极同集电极连在一起就见过多了。

网友B:
Q1组成共射放大器主体。Q2低频功率补偿。Q3接成约5v的快速稳压管防止电感负载L1感应的高电压损坏Q1、Q2。

楼主:
但是Q1是接控制芯片的输出引脚的,如何使其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有请教Q2是如何Q2低频功率补偿的,具体过程是如何的?我是新手入门

网友B:
不好意思。Q3不是稳压管。就是个二极管。

楼主(2011-05-21):
还是关于这个上面的电路,是如何产生振荡的?还有Q1,Q2的具体工作过程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