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Editor和Debugger

楼主(2011-03-19):
用的是官网最新PSOC Designer5.1,我看视频上面有几个图标,但我找不到在那?Application Editor和Debugger.....

楼主:
还有怎么进入编写程序那里呢

网友A:
肯定在视图里面了

网友B:
你的编程环境中应该是没有显示这些图标,在视图中进行选择估计就会出现。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hlep,结合培训模块看一下help更清晰。

网友D:
进入编写程序,打开main.c,在里面写程序

楼主:
嗯,明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