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芯片AT24C64和CAT24WC64的区别?

楼主(2011-03-19):
急于了解存储芯片AT24C64和CAT24WC64在使用上的区别?比如在电路连接设计、编程以及I2C通信方面有啥区别?

网友A:
自己找datasheet,管脚都是兼容的,应该从理论上说山寨版的性能参数应该比原版高点。

网友B:
CAT现在是onsemi的,不算山寨 ,几年前大批量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B:
没有区别.

网友A:
因为CAT24WC64是AT24C64可以替换品,所以性能参数应该要优于AT24C64,并且价格要低,不然谁会用代替品。

网友C:
完全可以替代.AT24C64 用过, CAT24WC64我倒是没有用过. 不过我想可以看后缀, 是不是电源电压的允许范围会有差别, 最高频率是否有些区别.

网友D:
RAMTRON FM24CXXA铁电存储器10*12次无延迟读写循环!现在更新的是FM24C04B版了(见2011.02的应用笔记:http://www.ramtron.com/files/application_notes/AN213%20-%20Diff%20FM24C04A%20vs%2024C04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