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11-03-19):
      这是个dcdc升压电路的一部分,左边的部分主要是通过热敏电阻感应温度,到了某个值就通过P启动风扇,右边是P收到信号之后驱动风扇的部分。
      设计者说,左边这个图,用R50这个1M的电阻,是相当于开路,使运放作为比较器,由于启动瞬间有压差,所以要用电阻而不是直接开路,以提供电流回路。这里我不大懂,请问是什么道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不出是个DC-DC升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只是电路的一部分,由于电路比较大,就没有全部贴,剩下的就是一个PWM芯片驱动一个推挽DCDC,这部分我看懂了,就是楼上那个过热保护的模块看不懂

网友A:
贴出的这部分,运放U3B接成正反馈(施密特电路)。
但U3A无论如何也不能使Q11由关断转入导通,这是因为D18只能将正信号传输到U3B同相输入端。

网友B(2011-10-10):
这个电路应该是对的 可以用

网友C:
常温 U3A输出负。不启动。  高温比较器输出正。启动滞回比较器产生方波。温度不同方波占空比不同  风扇转速不同吧

网友D:
又一个浪费器件和功率的电路。P2接的是风扇吧,按楼主的意思为了使Q11导通而加入前置比较,何不直接利用三极管本身导通特性,热敏电阻串上适合阻值的电阻,用分压来导通另一个三极管比(如Q10),Q10放大信号再给Q11,这样静态工作点很好设定,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E:
高温U3A输出正,U3B输出为正,Q11怎么导通啊?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