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对51单片机的某一I/O口的数据做移位操作

楼主(2011-03-1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额外定义一个字节的变量,利用它来实现,类似于读修改写的方法。个人愚见,楼主可以再看看

网友B:
应该不行呢 51单片机是8位的 数据寄存器就是8位的 移位指令是对它操作的 当然一次动8位

网友C:
不可以,需要通过多条指令并借助寄存器才能实现。

网友D:
间接可以,直接不行。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F:
简单算法

网友G:
肯定不能一步实现,需要一个中间变量:
temp = P0&0x0f;
P0 = (P0&0xf0) | (temp>>x);

网友H:
楼上的只是考虑了右移的情况吧,要是左移呢?

网友G:
左移再加个与语句呀,自己也得动一下脑子哦

P0 = (P0&0xf0) |((temp<<x)&0x0f)

网友I:
P0 = (P0&0xf0) |((P0<<x)&0x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