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仿真器和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1-03-19):
做了一个简单的串口转并口电路,用的C8051f040,按得典型电路搭接。唯一的不同是数字地独立,模拟地和供电的5V接在一起,典型电路是相反的,这样会不会有问题?还有个问题,在通过仿真器连接电脑时串口转并口正常,但是将仿真器拔开后,数据传输出现故障(设置指示灯,传输数据时闪烁,拔掉后闪烁减慢),请问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我使用电脑传输串口,通过USB连接仿真器,当插着USB时,串口数据正常,当拔下仿真器时,串口数据传输减慢,查了很久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问有人发生过这种情况吗?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