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电容是不是引起系统招雷击的原因?

楼主(2011-03-19):
系统的开关电源在初级的电源正和次级5V的地间接有1000P/2KV的Y电容,而次级5V的电源正和地要引出几十米给传感器供电,系统常被雷击,照成系统经常受干扰,有时所有芯片损坏,有时电源开关管也坏。 我分析就是感应雷通过5V电源线、5V地、传感器信号线--Y电容--220V电源线这个回路照成系统损坏的。我的问题是:
      1. 去掉这个Y电容,提高5V电压到6V加LDO到5V, 是否可以。系统和变频器是在一个电器柜中,变频器干扰特别大,没有了Y电容是否会对单片机照成更大的干扰?
      2. 使用独立绕组给传感器供电,传感器和CPU做隔离。但这个独立绕组是否也得加Y电容啊,一旦加了这个Y电容那传感器也面临雷击的危险,不加Y电容纹波是不是又大了?
      3.使用隔离DC/DC电源给传感器供电,可看了下DC/DC说明书,居然说为减小纹波可以在输入/输出间加Y电容,彻底晕了。
      4.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没使用标准Y电容,只是使用的2KV瓷片电容照成电容击穿了,因为发现过有些Y电容被击碎了。但即使换成标准Y电容,系统是否任然还会受干扰?
      5.把去传感器的3根线(5V电源、信号、地)在磁环上绕几圈并在信号线和5V地间加TVS。
      大虾们给支个招吧,只要能帮我整好我可以付费的,请留QQ,MSN,Email

网友A:
是你的设备在户外工作,户外招雷,跟上述电源的电容无关。在工控场合需要对输出输入接口都做防雷。

楼主:
绝大部分时候是在室内,应该是感应雷。关键雷击是占少数,大部分是受干扰,我分析受干扰和感应雷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A:
嗯,受干扰问题,与雷击无关,做好产品的电源前端的抗干扰能力和设备的PCB布局。

楼主:
抛开干扰和雷击,大家说说我那关于Y电容的几个问题

网友B:
Y电容=旁路高频成份?雷击-接安全地线?干扰-接LC滤波器,悬浮供电,差分输入,光藕。?

网友C:
Y电容去掉干扰会更厉害,从你描述的好象Y电容接法不对,Y电容应当是接在L,N对大地之间,另外付边"5V地"对大地也接一个.

网友A:
雷击并没有因为你的那么点设备就往你那里去,只能说你的设备成语多雷区,需要加措施避雷,起到抗雷击的作用。于Y的电容的存在没有联系。
1. 去掉这个Y电容,提高5V电压到6V加LDO到5V, 是否可以。系统和变频器是在一个电器柜中,变频器干扰特别大,没有了Y电容是否会对单片机照成更大的干扰?
  不用去掉Y,但电压用LDO从6V到5V,单片机的电源稳定性电容会好很多。
      2. 使用独立绕组给传感器供电,传感器和CPU做隔离。但这个独立绕组是否也得加Y电容啊,一旦加了这个Y电容那传感器也面临雷击的危险,不加Y电容纹波是不是又大了?
采用隔离,并在隔离前端加抗雷元件。
      3.使用隔离DC/DC电源给传感器供电,可看了下DC/DC说明书,居然说为减小纹波可以在输入/输出间加Y电容,彻底晕了。
这个是真的。
      4.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没使用标准Y电容,只是使用的2KV瓷片电容照成电容击穿了,因为发现过有些Y电容被击碎了。但即使换成标准Y电容,系统是否任然还会受干扰?
      5.把去传感器的3根线(5V电源、信号、地)在磁环上绕几圈并在信号线和5V地间加TVS。

      大虾们给支个招吧,只要能帮我整好我可以付费的,请留QQ,MSN,Email

楼主:
一般情况下感应雷还是占大多数的,雷电流也是有回路的。 我的系统到传感器有20-30米线,这是个很好的引雷器,我只想知道这个雷电流顺着这几根线怎么走的,最后从哪流出的。 是通开关过变压器绕组间的分布电容还是通过Y电容,然后从电源零线到地?

网友D:
系统电源是单电源多绕组?信号反馈部分的光耦没异常?

网友E:
回复 楼主:
1. 去掉这个Y电容,提高5V电压到6V加LDO到5V, 是否可以。系统和变频器是在一个电器柜中,变频器干扰特别大,没有了Y电容是否会对单片机照成更大的干扰?

说明:若单片机与电柜同在一个箱体内,建议给单片机单独加屏蔽盒,另外Y电容存在是有道理的,可以有效减小辐射(特别是空间辐射)。对电源的纹波有相当的改善作用

2. 使用独立绕组给传感器供电,传感器和CPU做隔离。但这个独立绕组是否也得加Y电容啊,一旦加了这个Y电容那传感器也面临雷击的危险,不加Y电容纹波是不是又大了?

说明:独立绕组供电与雷击并无关系,然独立绕组存在不平衡地的原因,加Y电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使用隔离DC/DC电源给传感器供电,可看了下DC/DC说明书,居然说为减小纹波可以在输入/输出间加Y电容,彻底晕了。

说明:这个是事实,因为隔离电源存在非共地的原因,加Y电源有效改善纹波及辐射状况

4.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没使用标准Y电容,只是使用的2KV瓷片电容照成电容击穿了,因为发现过有些Y电容被击碎了。但即使换成标准Y电容,系统是否任然还会受干扰?

说明:隔离电源的输入输出间Y电容,原则上是一定要用标准Y电容,因为Y电容的耐压一般大于4KV

5.把去传感器的3根线(5V电源、信号、地)在磁环上绕几圈并在信号线和5V地间加TVS。

说明:这三根线可以并起来用个大的磁环绕3~5圈,可改善一些干扰现象,如偶尔死机,复位等

核心原因:你一直没有提到你使用的开关电源,我想你的电源有很大的问题,防雷措施不够力,另外单片机的接口电路也要加一些防雷措施
若认为讲的对,请再进一步联系。
邮箱:roy_158@163.com
防雷是个综合的系统,单靠一些简易措施不能完全避免!

楼主:
大家回答下我9楼的问题。 雷电流顺着信号线和5V电源线最后是通过开关变压器的绕组间的分布电容还是通过Y电容到交流电源线的?实际中发现过有的Y电容被击碎的,所以我认为雷电流还是通过Y电容耦合的,绕组间的分布电容一般不会太大。如果去掉这个Y电容,再把开关变压器耐压做到3000V,那么一般的感应雷击穿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网友E:
楼主这样讲是笼统的,Y电容被击碎,只能说电压都跑到Y电容上去了,另外换成标准的Y电容这是必须的,成本也高不了多少(0。25元以内)。单靠变压器的耐压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信号线传输而并不如楼主所说会引雷,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一直说的这个PCB的格局不看一下,是无法找到雷击的入出口,以及**之法。请楼主务必将格局出图大家讨论,无法公示时,可单独给我~

网友F(2012-07-20):
把原、副边之间的Y电容去掉就可以了,要把原边的Y电容接地或接机壳,不能悬空不接

网友F:
5V端接成悬浮地

网友G(2012-11-12):
5V输出端加颗压敏电阻就好了,成本0.2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