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稳压的原理!

楼主(2011-03-19):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电压Vo=稳压二极管压降-0.7V.

很简单,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偏状态,维持三极管的基极电压=Vz,输出电压=Vz-be结的压降

楼主:
设计这个电路时,三极管要怎么选择,还有电阻,稳压管?我想知道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原理就是2L说的喽
元件以通电不挂为原则去选,,哈

网友C:
射级跟随器。

网友D(2013-01-20):
引用 楼主:
设计这个电路时,三极管要怎么选择,还有电阻,稳压管?我想知道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

三极管根据你需要得到的负载电流来选取额定电流值,根据你需要的输出电压选取三极管的CE电压。
电阻的选取要满足 在电网电压波动以及负载在最大和最小的情况下,稳压管都应该工作在稳压状态。

稳压管的选取根据你所要稳定的电压以及你需要的最大负载选取。它的Imin-IZ应该大于负载的变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