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量的测手机的辐射强度

楼主(2011-03-19):
网上有很多关于手机辐射的流言,有说1格电量的时候辐射最强,有说一格信号的时候辐射最强,也有说电话接通的一瞬间辐射最强。我想测试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请问各位老师 可以用什么方法能定量地测量手机辐射强度?

网友A:
实验室有设备,个人你能做的就是手机放在音响前,试试看。什么时候音响干扰音特严重。

楼主:
学校里有基本的设备 你说需要什么设备呢?

网友B:
用频谱仪就可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讲讲方法吗?

网友C:
用场强仪或者带带场强测试功能的频谱分析仪、无线电综合测试仪等,但楼主的说法不对,手机的辐射功率由使用地的基站信号场强决定,场强越低辐射越强,但不必担心,手机辐射的危害性不大,至少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手机在开机联网的瞬间功率较大,然后转入待机,待机时只有定期微功率发射,通话和接收短信时辐射较大,具体就是前面说的由基站信号的场强决定。

网友D:
总结
1. 任何手机(小灵通除外)在信号很弱的情况下使用辐射都较大,所以建议尽量不要在信号很弱的情况下使用手机。
2. GSM手机在接入阶段辐射很大,建议打电话时等电话接通后再放到耳边。
3. 3G手机(同时包括CDMA)的平均辐射功率比GSM低很多倍(1~2个数量级),建议使用3G手机。

网友D:
浏览器点了两下“后退”怎么就多发两个回帖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多谢春阳老师的指点。以前还不知道手机的辐射功率是跟基站有关。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讲的非常详细 让我收获很多 多谢了!

网友E(2012-09-28):
回复 网友D:
WCDMA的通话业务不是使用的GSM网络吗?那3G手机辐射低的说法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