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RMII模式,引脚不重映射,调不通

楼主(2011-03-19):
为了使用F107与F207的在以太网功能上的兼容,只能设计成RMII模式,并且引脚不重映射。

PB11    ETH_MII_TX_EN
PB12    ETH_MII_TXD0
PB13    ETH_MII_TXD1
PD9     ETH_MII_RXD0---------------------------->改成 PC4
PD10   ETH_MII_RXD1---------------------------->改成 PC5
PD8     ETH_MII_RX_DV/ETH_RMII_CRS_DV------>改成 PA7
PC1     ETH_MII_MDC
PA2     ETH_MII_MDIO
PA1     ETH_MII_RX_CLK/ETH_RMII_REF_CLK

使用官方的an3102 LwIP例程测试,

使用PD8、9、10时,可以测试通过。

但是修改例程(去了重影射,重新定义,并屏掉PC4的模拟输入等),总是测试通不过,获取不了IP,无法PING通。但是网络指示灯正常亮,相关I/O能用示波器测试到信号。
调了一整天,F207的都搞定了,就差F107的了。如果可以实现,两个就可以实现兼容

想请教:有没有朋友用RMII方式,并且不用重映射引脚(用PC4、5\PA7),测试通过了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兄弟,握个手,我也是一样。。解决了告诉我一声。。

楼主:
哈哈,想不到有一样的。。。
那总看着所有信号、所有感觉都是通了,
却总是PING不通的感觉,太难受了。。。

网友B:
明天会更好

网友A:
哎,我的是全没反应。RJ45上的灯都不亮,我今天改成不重映射的电路用RMII模式,依旧如此

楼主:
灯不亮的话,
重点检查:
1.PA7到DP83848的39脚,要上拉到3.3V?
2.DP83848的X1、RX_CLK有没有25M信号?
3.DP83848的24脚电阻到地接好了没有?

楼主:
还有程序里的宏定义改了没有?~!

网友(2011-07-12):
兄弟,握个手,我也是一样。。解决了告诉我一声。。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求解答!

网友C:
107 207的以太网功能有点**肋  还不如另外加一块28J60的强

网友D:
幸好没用你们的管脚。
用了映射的。
不过有人那28J60来比的话。。。。。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就好比qq和3.0V6比

网友E(2011-08-17):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用64脚的107,所以肯定不能用映射。

网友F:
那和w5100比呢  这些集成的都没有优势了 价格 性能 易操作性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重映射和不重映射都可以用了。
需要程序的请Q我

网友G:
那和w5100比呢  这些集成的都没有优势了 价格 性能 易操作性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5100没有优势吧……
价格,单CPU还是CPU+5100价格高?
性能,5100+STM32F103 满负荷3.5MBytes/s
        STM32F107 1/3负荷4.7MBytes/s (感谢集成的DMA控制器)
易操作性,软件协议栈的灵活度更高吧

网友B:
给力的方案。。。
1588  83848万岁

网友F:
回复 网友G:
w5100  不到20  别的我不解释了  记住还有mcu 没有phy

楼主:
“STM32F107的RMII模式,引脚不重映射,调不通”
这个问题解决了的。
原因不明,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可能是当时那块板焊接上出了点问题。
程序上,就是要在官方的例程上把相关IO口定义改一下。
需要程序的可以Q我

网友H(2013-06-02):
楼主,我请教个问题,最近项目做方案,用107的以太网口和4个串口,但是usart2与usart3引脚功能与以太网口的功能引脚有些事复用的。
请问:
比如PA2是usart2_tx/TIM5_CH3/ADC12_IN2/TIM2_CH3/ETH_MDIO,需使用usart2_tx和ETH_MDIO,LQFP100封装的107具有重映射功能,我想把usart2_tx映射到PD5,这样PA2还是使用ETH_MDIO功能,方案可行吗?没有用过重映射功能,所以不是很清楚,望指教,谢谢。。

网友I(2014-02-16):
楼主厉害啊。请问你有没有用过107的rmii模式下,网络唤醒功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重映射和不重映射都可以用了。
需要程序的请Q我 ...

程序给我一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237545981@qq.com

网友K(2014-04-10):
  您好我在用207的以太网,用的是RMII模式,一直调试不好,ping有的时候会timeout,你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在用207的以太网,用的是RMII模式,一直调试不好,ping有的时候会timeout,你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吗 ...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ping有丢包可能是时钟源的问题,你的PHY芯片和107用得是同一个时钟源还是分开用得,如果是分开的,你可以试一下两个芯片用同一个时钟源,我之前是用得两个时钟源结果又丢包,现在两个芯片使用同一个时钟源问题解决了,不会丢包了,可能两个时钟源导致双方不同步。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都好久了快郁闷死了。网络正在正常工作,断电后在上电就不能工作了,网口指示灯也不亮了,又过了好久,才又能把网络连上,不知道从何下手,找不到思路,快急死了

网友L:
今天试了一下重映射还是不行:(~~~

网友M(2014-10-30):
引用 楼主:
“STM32F107的RMII模式,引脚不重映射,调不通”
这个问题解决了的。
原因不明,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可能 ...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不用映射无法ping通的现象。能把你的代码发我一下吗?老是提示tcp_slowtmr: no active pcbs,但是板子收到了电脑的ARP,但是就是ping不通,ping的时候板子好像没有回复。我的邮箱342878707@qq.com。谢谢。

网友I(2015-02-28):
引用 楼主:
“STM32F107的RMII模式,引脚不重映射,调不通”
这个问题解决了的。
原因不明,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可能 ...

我也正在搞这个问题。请问你的qq是多少?

网友I:
网络唤醒在rmii模式一下应该是可以的。毕竟唤醒帧数据的比较是在mac上。只需要保持phy和mac有供电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