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编写应用程序

楼主(2011-03-19):
开发板是virtex-ii pro  XC2VP30,EDK9.1版本,设计的IP核是用于采集一个串行的数字信号(TTL电平),请教两个问题:1,能不能直接将一个信号源(TTL电平)连接到该开发板上面的扩展口采集信号?
2,要是能够得采集的话,该怎么样去写应用程序将采集到的信号通过超级终端显示出来呢?是用UART_IP_mReadSlaveReg0(baseaddr)或者UART_IP_mReadReg(BaseAddress, RegOffset) 等这样的驱动函数吗? 谢谢!

网友A:
1. 如果是3.3V TTL,直接连上GPIO,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5V TTL,应该要转一下了
2. 通过uart出来,有两种方式,查询模式和中断模式。有现成的原代码可以参考:
因为我手头上没有9.1的版本,附件里面有Microblaze 在ISE 12.4上的例程

网友A:
uart的xil_print函数

网友A:
一段简单代码供参考:中断模式

网友A:
分别在UART version114和200下的中断模式

网友A:
Microblaze中断时间的解释

Microblaze interrupts.rar

网友A:
uartlittle
v114下,查询和中断模式的代码参考

网友B:
挺给力啊。看看先。

网友C:
en,很丰富很强大